人机界面
文本编辑器和触摸屏的区别?

楼主(2009-03-24):
请教各位高手:文本编辑器和触摸屏的区别?价格,功能,等等。多谢!

网友A:
一类产品:薄膜键盘输入的HMI产品,显示尺寸小于5.7寸,画面组态软件免费,仅支持一个串行接口设备,一般可称为小型人机界面或文本显示器,易使用、价格低、常用于小型机械设备的电气控制中工业自动化网,市场占有率巨大。
二类产品:触摸屏输入的HMI产品,显示屏尺寸为5.7ˊ~12.1寸,同时支持2个串行接口设备,无网络接口。画面组态软件免费,一般可称为“触摸屏”,使用较复杂、价格中等、用于中型机械设备,市场占有率较大。

网友B:
触摸屏输入的HMI产品,显示屏尺寸为5.7ˊ~12.1寸,同时支持2个串行接口设备,无网络接口。画面组态软件免费,一般可称为“触摸屏”,使用较复杂、价格中等、用于中型机械设备,市场占有率较大。

网友C(2010-05-10):
文本编辑器是文本显示终端吗

网友D(2010-08-26):
文本编辑器应该是有些PLC厂商提供的小型编程器吧?文本显示终端应该是算文本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