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09-03-24):
接触器的线圈两端并联个电阻,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
交流接触器的两端很少看到,对于直流继电器,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情况,它的作用有两个: 1、防止产生过电压,在直流回路切断的时候起到一个续流的作用。 2、是继电器断电后,有一个延迟释放的过程,相当与一个断电延时继电器。当然它的延时时间是很短的。

网友A:
阻容吸收回路保护电路用的

主要保护PLC内部电路

网友B:
1) 在线圈通电和断电的瞬间,线圈就会产生感应电势,这个电阻起吸收回路保护电路的作用。

网友C:
、阻容吸收.防止产生过电压,

楼主:
交流接触器的两端很少看到,对于直流继电器,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情况,它的作用有两个: 1、防止产生过电压,在直流回路切断的时候起到一个续流的作用。 2、是继电器断电后,有一个延迟释放的过程,相当与一个断电延时继电器。当然它的延时时间是很短的

网友D:
引用3楼      在线圈通电和断电的瞬间,线圈就会产生感应电势,这个电阻起吸收回路保护电路的作用

网友E:
在线圈通电和断电的瞬间,线圈就会产生感应电势,这个电阻起吸收回路保护电路的作用

网友F:
在线圈通电和断电的瞬间,线圈就会产生感应电势,这个电阻起吸收回路保护电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