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不运行

楼主(2009-03-24):
VFD-F11KW变频器,送电不运行,运行瞬间好像主板上的故障灯闪了一下,面板无报警,变频器不运行

网友A:
你的变频器是怎么控制的?说清楚一些。问题才能好解决。

网友B:
记下所有的参数,然后再初始化一下,重新输入参数,看行不行.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C:
加我qq:864244385

网友D:
貌似是过流了把?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网友E:
我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QQ120836094

楼主:
参数都改过了,也初始化了,都不行,单独运行板子和单独触发模块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