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硬件电路搭接相关

楼主(2009-03-24):
想搭接一个硬件电路(会者不难,可能有点小儿科)

用stc89c52控制一些dc5v的继电器和蜂鸣器

电源是ac220v

手边有ac220v变ac6v双输出(三抽头,有中间抽头)变压器(10w)

整流桥

l7805cv电源模块

8050,8550

p521光耦

第一次做单片机板子,想来简单,做起来焦头烂额,遇到一大堆麻烦,今儿不得不求助了

电源部分,我采用220至6变压,用硅桥整流,加入l7805模块,但是单电源供应单片机和后续驱动不行,继电器导通会给电压拉低,逻辑出错。

然后改用双电源,如上炮制,两个硅桥整流,整流后负极共地(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一路电源供给单片机,用另一路电源,以8550驱动继电器,继电器连入电源+5v和e极,用p2口串接4.7k电阻接入b极做控制,c极接地,继电器自激震荡,不受控制。

请教如何处理

最好能给出电路图,我有点弱,哈哈!

网友A:
继电器电流多大?滤波电容可能太小,使三端稳压器输入电压少于8伏,使单片机失控。一路电源就可以,继电器不经过稳压

楼主:
继电器型号 SRD-S-105D

查手册得额定电流为71.42mA,线圈电阻为70欧姆

楼主:
如下图,继电器型号,电压代码为05,即第二行的型号

楼主:
l7805的一些相关数据表以及我采用的接线图

楼主:
请教各位前辈了

悬赏的50分一定落实

楼主:
我想还是变压器选择不对,选用ac220v变ac10v5w的变压器即可,整流后还是采用l7805,原来变压器输出电压在6-7V,对于l7805来说有些小,功能不理想,现在换用他理想的情况,查表得到输出电流在500mA,能驱动六个如上的继电器,而且输出电压的变化在100mV以下,不会影响单片机逻辑。

楼主:
同样一个pdf文件中给的两个引脚图

引脚图一:

引脚图二:
把我害惨了,我按照图一的引脚标号接线,结果烧了一个模块。

楼主:
新手也有自己的舞台

就在这里把丢人的事情全show一下,

网友B:
TO220封装的7805管脚一般是是入,地,出
几个继电器?7805电流1A.光耦驱动就可以,加反向二极管.

网友C:
支持1楼的建议,哈哈哈

网友D:
这个简单啊,需要我帮你设计的,告诉我一下,QQ1051131379

楼主:
做完了

原来真的如此简单。

楼主:
出现问题

首先是用串电阻分压,带负载能力差。

使用7805新模块的时候不够小心,烧掉了一块。

对其说明文件一知半见,就盲目尝试,没有用电源模块适合的变压器型号,没采用大的电解滤波电容,没能成功。

在购买元件时不够小心,买回来一块坏的变压器,也是一处失败。

这里也有值得鼓励的地方:

1、自己的战斗意志比较顽强,不怕丢人显眼,完成了电路。

2、自己整理资料,寻找pdf文件的能力比较强

哈哈,自娱自乐。

感谢各位帮助我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