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三线制有功电度表采用互感器接线的接线方式是什么?

楼主(2009-03-24):
最近要装块电表,电源是三相三线制的,该如何接线

网友A:
表接线盖子上有接线图,照图接就是

网友B:
1,3接L1的互感器S1,S2

5,7接L3的互感器S1,S2

2,4,6接L1,L2,L3的电源

相序不要反

网友C:
转上楼狼狗139的话:1,3接L1的互感器S1,S2

5,7接L3的互感器S1,S2

2,4,6接L1,L2,L3的电源

相序不要反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