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电时,为什么家里的漏电开关会跳闸?

楼主(2009-03-24):
每次雷雨天气的时候,打雷时家里的漏电开关就跳闸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过压保护

网友B:
过流保护。。。。。。。。。。。

楼主:
到底是过流还是过压啊!

网友C:
应该是过流保护!

网友D:
如果选用DZ47LE型保护器,它是带过压保护的。

网友E:
应该从漏电开关的原理去分悉,还有就是和环境天气有关吧,比如雨天潮湿电气对地绝缘强度下降,电了产品极易受雷电等干扰,电网在雷区电网电压波动大等,都可能造成开天检测电路动作,本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