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池发热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

楼主(2009-03-24):
在网上看到很多电动车用户反映电池在充电时有发热现象,现在正是春暖温升的时节,电动车电池在充电时发热的几率将逐渐增加,它又将成为电动车用户的忧心之患!因此,我在这里为广大电动车用户简单分析一下电池发热的原因,以为电池发热又不知原因的用户解惑,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助益!
电池发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放电发热,另一种是充电发热。
  1,放电发热
  放电发热的原因主要有:放电过快,有可能是电池容量小,放电电流长时间超过0.5C。
  1)当电动机额定电压值低,电池容量较小,工作电流偏大时,电压会急剧降低,容量也很快消耗,对电池最为不利。
2)电池的电化学反应速度仅能够维持行车,经常做整循环充放电,稍不注意便会超消耗。遇到迎风上坡,耗电甚大,迫使电池极板急剧反应,电池外壳的热度较高,会使电池受到损伤,缩短寿命。
  3)比较理想的是电池的电化学反应速度充分地供给足够的电能。电池的外壳没有异常热度,说明电池容量是足够的。
  2,充电发热
  充电过程中发热,可能的故障原因有:
1)电池自身问题,电池的衰老,内阻变大,电解液干涸,内部有短路等造成发热。电池随着使用的次数增加,这包括放电和充电,电池中的水分子逐渐流失,这就是我们讲的电池析气、失水,从而导致电池在电化学反应中发热;另外则是电池溶液在充放电过程中形成硫酸结晶、沉淀粘糊在铅板上,导致电池电阻增大而发热;这两类问题可以通过加水、去硫去极等技术手段予以解决。如若电池是因短跑断格导致的电池发热,那最好更换新电池。
2)充电器问题,一般的充电器没有脉冲功能,更没有负脉冲消除极化功能,这类充电器通常不能在充电后期恒压,以至造成电池电压超过允许值,从而导致电池大量析气、失水、发热。 现在市场上的普通充电器,只是一昧的恒功率充电,或是对电池内部电阻等情况不能及时检测,检测到了也不能做出及进的充电调整或不能给出最佳的充电方案,这些都是充电过程中导致电池发热的原因。
对于普通的充电器来讲,可以人为地控制温升(这是某电动车厂家给出的方案)。方法是:在测量升高的开始阶段,及时断开电源停止充电,温升和极化即自行停止,但降低和消除极化需要时间。当温度降低后,再继续充电,之后再停充,如此反复,直至充满为止。可是这未免太过于费神了些,试问一只普通的充电器产品,其充电时间即便是对12AH的小电池进行充电也需要8小时以上,电动车的用户不可能为充足电而耗用8小时来不断重复测量电池温度、断开电源、接通电源这些动作!因此,此方法不可取。
那么,要从根本上解决因充电器问题导致的电池发热,就须正确选用充电器,电池的充电过程是一个电化学反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电池若出现微量发热情况则属正常发热,如若发热异常,在电池性能良好的情况下则属充电器原因。
如何选择充电器呢?首先,充电器须为脉冲充电器,脉冲充电器的充电方式为:充-停-充-停……这就让电池在电化学反应时接受能力更好,同时在停充的过程中,有利于电池虚高的平复。
其次,选用的充电器最好具备负脉冲功能,能在充电的同时对电池起到一定的维护。
最后,不论是普通充电器还是正负脉冲充电器,它们在充电过程中的控制问题则是重中之重,即便是正负脉冲充电器,如若充电控制不精确,那也会对电池赞成伤害,目前市场上的充电器基本上有恒功、恒压、三段式充电器、脉冲充电器,最近又推出了充电控制技术的新理念,这种充电器借鉴了很多方面的技术,我们把它称为模糊控制技术也不为过,介于是通用讨论,那在这里,我们就用通俗一点的语言来介绍它,在介绍它之前呢,我们先看看三段式充电器,什么叫三段式?就是恒流、恒压、恒功率的充电方式,它在充电时对电池特性的对应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最终无法控制电池在充电过程中发热现象的产生,因为它的充电过程是一个三步走的常规方式,孰知市场上的电池性能各异,一种常规的充电模式对一组性能参数完全对应的电池来讲,无异是最佳的充电方式,但换另一组性能有所差异的电池上,则效用便完全不同了,把电池充发热算是轻微的,充鼓电池甚至充电时电池发生爆炸都有可能!那怎么才能做到对应每一组电池都是最佳的充电模式呢?随着单片机应用于充电器,这个问题便逐渐得到了解决,随时检测电池内部电压内阻等情况、适时选择相对应的充电模式、非固定的充电过程,这便是我们推崇的这种新的充电控制技术的基本原理!
以上仅为本人的个己之见,尚有不全面之处,恳请广大朋友指正、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