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接触器线圈电压为127V有何好处,怎样做最好?

楼主(2009-03-24):
380/220V低压系统中,要求接触器线圈电压为交流127V有何好处?

楼主:
是不是因为电压低了就安全了还是其他别的原因呢

网友A:
控制回路电压低了,安全,也可使用110V。

网友B:
因为使用了变压器隔离,控制回路和主回路分开了,安全

网友C:
安全和电流的折中之选

网友D:
控制电压127V的接触器一般都用在老式机床控制系统,控制电压与电源间隔开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