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马的大电流快速充电会对电池造成伤害吗?

楼主(2009-03-24):
    答案很肯定:不会! 因为仙马电动车充电器的充电电流只有4A,而且还是阶段性大电流充电。
    电池在充电时的最大接受能力为1C,也就是讲我们可以采用1C的电流对电池进行充电,而且不会伤害电池,当然了,用1C的电流充电也有其前提,在不满足这些前提的情况下,即便小电流充电亦会对电池造成伤害!
一、密封铅酸蓄电池的充电特性
电池充电通常要完成两个最基本的任务,首先是尽可能快地使电池恢复额定容量,另一是使用小电流充电,补充电池因自放电而损失的能量,以维持电池的额定容量。在充电过程中,铅酸电池负极板上的硫酸铅逐渐析出铅,正极板上的硫酸铅逐渐生成二氧化铅。当正负极板上的硫酸铅完全生成铅和二氧化铅后,电池开始发生过充电反应,产生氢气和氧气(这就是电池析气)。这样,在非密封电池中,电解液中的水将逐渐减少。在密封铅酸蓄电池中,采用中等充电速率时,氢气和氧气能够重新化合为水。过充电开始的时间(电池内部的安全电压)与充电的速率有关。当充电速率大于C/5,电池容量恢复到额定容量的80%以前,即开始发生过充电反应。只有充电速率小于C/100,才能使电池在容量恢复到100%后,出现过充电反应。为了使电池容量恢复到100%,必须允许一定的过充电反应。过充电反应发生后,单格电池的电压迅速上升,达到一定数值后,上升速率减小,然后电池电压开始缓慢下降。由此可知,电池充足电后,维持电池容量的最佳方法就是在电池组两端加入恒定的电压。浮充电压下,充入的电流应能补充电池因自放电而失去的能量。浮充电压不能过高,以免因严重的过充电而缩短电池寿命。采用适当的浮充电压,密封铅酸蓄电池的寿命可达10年以上。实践证明,实际的浮充电压与规定的浮充电压相差5%时,免维护蓄电池的寿命将缩短一半。铅酸电池的电压具有负温度系数,其单格值为-4mV/℃。在环境温度为25℃时工作很理想的普通(无温度补偿)充电器,当环境温度降到0℃时,电池就不能充足电,当环境温度上升到50℃时,电池将因严重的过充电而缩短寿命。因此,为了保证在很宽的温度范围内,都能使电池刚好充足电,充电器的各种转换电压必须随电池电压的温度系数而变。
二、密封铅酸蓄电池损坏的原因
1、电池失水.(最主要的原因)
a.充电时,电池发热,水分蒸发,内部压力高到一定程度,阀门打开,温度高,电流过大。
b.充电时电池内部电压过高,约在56.2V左右时,电池开始电解成氧气,到59.2V的时候,电池开始电解成氢气和氧气,这就是电池析气,而这些气则是来自于电池溶液中的水,水被电解成了氧和氢,那电池溶液中的水含量自然降低了,这,也是电池失水。
⒉硫化 电池硫化:硫酸和氧化铅=硫酸铅和水
a.硫酸溶液在产生电化学反应后,会被分解形成硫酸铅的结晶体,硫酸一旦结晶后,就不会再产生电化学反应。
b.硫化铅是小颗粒状,油腻的覆盖在铅板上.硫化铅在沉淀下不参加反应,硫酸浓度自己就低了.浓度越高越容易结晶.
电池硫化的修复:
a. 加水。
b. 高电压(瞬间电击),活化硫酸结晶及硫化铅,使它们重新产生电化学反应。
3、电池鼓包,恶化学损伤.(物理损坏)
鼓包原因:充电时电池发热,电池固定装置被软化,而电池已充满,充电器仍在充电,电池内部压力太高,就容易鼓包。
4、电池不均衡性
电池是由若干格串联起来的,它们为2V/格,由于电池溶液及极板的性能存在不一致性,它们参加电化学反应的效率也就不一样,这样,它们之间就存在着充电、储电的不均衡性,而充电器在充电过程中,所检测的是电池电压最高的那一部分,以它们作为参考是否到达安全电压的标准,这样一来,电化学反应效率低的电池格就会欠充,时间或充电次数一多,它们的电化学反应就会异常迟顿,而电池在放电过程中是以电池格电压低的部分为参考依据,如此一来,电池整个的放电时间就会大大减小,从而电池的使用寿命就缩短了!
电池组的不均衡性,是电池寿命短,电池过早损坏最大的一个,也是最难解决的一个原因!
从以上资料不难看出,快速充电对电池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当然,这是建立在充分控制好快速充电时间和充电时保持在电池组安全电压以下的前提下!仙马充电器内置3000余套充电程序,它在充电过程中,电脑芯片会根据检测到的电池组电压情况,自适应选择对应的充电程序,什么时候可以大电流充电?什么时候采用脉冲充电?什么时候采用半流充电?什么时候进行小电流浮充?等等,它都能够根据电池组内部电压采用对应的充电模式,这样就保证了电池组在充电过程中不发热、不失水、不析气!真正做到充电又快又好!
而对于电池的硫化、极化,仙马充电器所采用的高压瞬击模式,可以对已经硫化、极化的电池进行一定程度的修复,对于未曾硫化、极化的电池,则可以做到维护使其不至于硫化、极化!
至于电池鼓包这类恶化学物理损伤,仙马更是完全避免了,在充电过程中电池不发热、不析气、不失水,电池自然没有鼓包的可能了!
而现在所有电池生产厂家都未能解决的电池充电不均衡性问题,仙马也给出了上佳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在充电过程中不断进行放电,这里的放电是指放掉电池内电池格电压高的部分,使之与电池格充电效率差的格相同,从而使电池内部每格电压相同,然后再进行充电,这样就保证了电池格不管是效率高的还是低的,都真正完全充电,每格蓄电量均衡,这样在放电过程中就不会因放电时是以电压低的部分为参数而缩短放电时间,影响电池寿命这一问题了!
对于电池充电温度问题,仙马设计有温度自动补偿系统,它以环境温度25℃为基准,每上升1℃就降低充电电压3mv/每格每度;每降低1℃就提高3mv/每格每度,从而保证了夏天不过充,冬天不欠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