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V的电机和三相380V的电机?(转)

楼主(2009-03-24):
我提出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先一项目中想用一小功率交流电机加变频的方法取代旧设备中的一台140W的直流电机。初步设想选用三菱FR-S520 0.2KW变频器。但该变频器为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而我们通常使用的电机为额定电压为三相380V。并且在论坛whjuli兄所写的“变频器基础知识讲座6”中提到对于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须使用三相220V的电机。所以引出上述问题与大家探讨。我这两天也查看了一些资料,得出以下结论,不知对否,写出来与大家再进一步讨论,请各位高手继续指教。   1、在国内,大部分电机为额定电压380V,这一参数的实际含义是指电机所接三相电源的线电压。对于3KW以下的小功率电机而言,三相绕组通常接为星形,所以当接入线电压为380V的电源时,每项绕组所承受的电压为220V,而对于3KW以上的电机,三相绕组通常接为三角形,各项绕组所承受的电压为380V,以获取较大的转距。基于此,所以论坛中有帖子提到当电机功率远大于实际需求时,可将电机绕组的接法由三角形改为星形,以达到节能的目。      2、那么对于我前面所提出的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如何来选配电机的问题,我想应该是这样的:能买到额定电压为三相220V的电机当然最好,如果不能,则可以用国内最常见的三相380V的小功率电机,将电机绕组由星形改为三角形,这样加在绕组上的电压仍为220V,电机应该可以正常运转。      3、小功率电机380V/Y型,220V/△型是指电机接三相380V电源时,应接成Y星,而接三相220V电源时应接成△型。而对于三相绕组所承受的电压而言,在使用三相380V电源的情况下,当电机接成Y型时,绕组上的电压为三相电源的相电压220V,若电机接成△型,则绕组所承受的电压为三相电源的线电压380V.    其实很简单,三相380V电压时,国产电机有两种接法:星型/三角型。对于电机而言,星型接法时绕组两端加的是相电压为220V;三角型接法时绕组两端加的是线电压为380V。所以我们利用这一特性,通过改变同一电机的接法得到改变转矩、功率、电流等目的。    而你想要把三相220V电源接到国产电机上,我认为是可以的。将电机三角型连接到电源上。此时绕组上加的是220V电压,是电机额定电压之一,此时电机工作在相当于星型接法接入380V电源时的状态。功率、电流、转矩。。。都等同,应此肯定可行。      4、还有一问题:我查阅一电工手册上,所有三相电机的额定电压手册上均标为“220/380",而实际我看到的电机上额定电压通常只标为380V.这是否说明额定电压为三相220V的电机也属国标之内。在市场上有三相220V的电机出售吗?这种电机在国内用的广不广,还是属于比较特殊的?       顺便说些题外的话:在高手看来也许我问的问题是比较低级的,但我敢说对于刚毕业的以及随毕业若干年但很少接触电机、调速这块的自动化专业的本科生来言,这个问题恐怕未必能绕的清楚。目前国内高校的教育现状是与实际应用脱离太远,所学的知识跟本不实用。所以我希望能在网上与大家多交流工作中的实际经验,相互学习。希望各位高手对本人以及其他菜鸟所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勿嘲笑,也希望广大菜鸟敢于提问,不懂就问,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家共同学习提高,谢谢。

网友A:
变频器有参数可以调节输出电压,我一直很疑惑,如果直接380V变频器把"额定电压参数"调为220,而不改变电机接法,直接接220V电机,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首先,市场上三相220v的电机是有的。这种电机应用不广,因为电压较小,同等功率下,电流就非常大。所以划不来。

针对楼主的问题。我记忆中貌似s500系列有单相220进,380出。纯属记忆。可以选一个这种的变频器。

实在不行可以考虑的是加变压器。将220转成380.

再不行就选普通380v的接成星星接法。

对转速有要求选同步电机。

楼主:
希望各位高手对本人以及其他菜鸟所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勿嘲笑

网友B:
 比较划算的是将3KW以下的电机接成三角型,这个理论应该行的通,现实不知道可以行的通不

网友C(2009-08-01):
机床上有啊 220 伏三相交流电机

网友D(2009-09-23):
380接成220,可能力没那么足

网友E:
电机种类五花八门,除去常用的电机。

有很多电机我们都没有接触过啊

学习,不能断啊

网友F:
LZ理解透彻了

对刚接触这行业的,或者只接触国内电气的,刚开始确实是有疑惑的

楼主:
希望大家多提供资料

网友G(2009-10-25):
其实我也遇见这样的问题:上次做工程时,客户是日本的,马达是三菱的。结果采购过程中出错了,买回来的都是三相220V马达,而变频器又是FR-E740-1,5KW,不知道怎么办?现在都还不明白的三相220V马达和三相380V马达到底什么地方有差别?还望高人指点。

网友H:
我们是做变频电源的,可以改变相数频率和电压,都是可调节的,有需要联系0512-69176280 刘先生 沃森电源业务部

网友I:
顶一下楼主,受益匪浅啊。打算再看一遍。呵呵

楼主能不能把绕线式电机和鼠笼式电机给详细的解释一下异同吗?

网友J:
三相220的 电机 不少呀  很多电机都是三角形接法是220      星形接法是380

网友K(2010-12-22):
值得大家探讨!我也糊涂。

网友L:
设置最高输出频率、最高输出频率对应的最高输出电压参数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有参数可以调节输出电压,我一直很疑惑,如果直接380V变频器把"额定电压参数"调为220,而不改变电机接法,直接接220V电机,有什么影响吗?

变频器只能降容使用(工作电流要在变频额定电流之内)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比较划算的是将3KW以下的电机接成三角型,这个理论应该行的通,现实不知道可以行的通不

完全可以,220/380的电机就是指在角接与星接时的额定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其实我也遇见这样的问题:上次做工程时,客户是日本的,马达是三菱的。结果采购过程中出错了,买回来的都是三相220V马达,而变频器又是FR-E740-1,5KW,不知道怎么办?现在都还不明白的三相220V马达和三相380V马达到底什么地方有差别?还望高人指点。

如果220V的电机原来是角接的话改成星接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三相220的 电机 不少呀  很多电机都是三角形接法是220      星形接法是380

一般国产普通电机在3KW及以下的是这种情况

网友M:
对:精良 关于
引用 网友J:
三相220的 电机 不少呀 很多电机都是三角形接法是220 星形接法是380
一般国产普通电机在3KW及以下的是这种情况
内容的回复:
绝大数1.5KW的电机都是Y接法。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