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高速计数器实现位置到位监测

楼主(2009-03-24):
我需要采用S7-200里面的高速计数器对光电编码器采集信号实现位移计数监测,现在需要请教要采用什么通道和模式?另外这些模式有应用环境没有?计数复位采用外部复位怎么实现。我在初始化子程序里的中断初始化模块前面接上外部复位信号是否可以?

LD SM0.1
LPS
MOVB 16#F8, SMB47
HDEF 1, 0
MOVD 0, SMD48
MOVD 100, SMD52
A I0.0
ATCH INT_0:INT0, 13
LPP
ENI

网友A:
请问你的位置检测精密度高不高?如果是控制电磁阀类的东西,直接用MOV_W将高速计数当前值读取,然后和你希望动作的开始及结束角度值做比较来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B:
不行的。初始化程序一下子就过去了。再按其他触点相当于没用。

哎。话很长啊。一下子说不清有的模式有外部复位的。定义好了就可以。

网友C:
看看手册吧,我感觉挺简单的

网友D:
高速计数器的工作模式有12种,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根据你的意思,你是要用高速计数器配合旋转编码器来实现物件的位置监测,这个实现起来并不复杂,首先定义高速计数器的控制字节,指定高速计数器号和工作模式,清零当前值,按照你的需要给高速计数器设置一组预置值,即每个预置值对应监测物件的一个位置,当物件运行至该位置时会触发相应的中断,连接中断程序,利用中断程序进行位置监测,在中断程序中,可根据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计算出物件实时的运动速度,由速度转换得到行程,即可确定物件的位移。另外,在高速计数器的初始化子程序中接入I0.0是肯定不行的,这样接,高速计数器是不会工作的,因为SM0.1只在第一个扫描周期为1,利用这一特点对高速计数器进行初始化操作,在初始化程序中连接高速计数器中断程序并开放全局中断,你若想连接高速计数器的中断程序,那你就必须在第一个扫描周期指令执行到中断连接指令前接通I0.0,唯一的方法就是在PLC运行之前就接通I0.0,这有意思吗,所以,在此接入I0.0,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