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用的是mcgsTPC1063H,想在一个窗口中弹出子窗口,如何操作?

楼主(2009-03-24):
求助,我用的是mcgsTPC1063H,想在一个窗口中弹出子窗口,如何操作?

网友A:
使用脚本程序中主窗口的一个方法OpenSubWnd来实现,在子窗口的启动脚本中做个标记置1,在子窗口的关闭按钮里将标记清零(当工程中多个窗口打开的子窗口为同一个子窗口时,可不必再次打开上次已经打开的子窗口,以防止重复打开而造成内存泄漏)

网友B:
下面是一段应用脚本其中“中间”是一个开关型变量,“主画面”和.“熄火报警”是两个画面,功能是在“主画面”当中显示“熄火报警”这个画面 ,信箱是lishouli_sxh@163.com

IF 中间=1 THEN

用户窗口.主画面.OpenSubWnd(熄火报警,268,141,257,151,3 )
endif

IF 中间=0 THEN

用户窗口.主画面.closeSubWnd(熄火报警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