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超声波液位计有没有死区!

楼主(2009-03-24):
请教一下,超声波液位计有没有死区!

网友A:
    肯定有的咯!

网友B:
肯定有   死区大小和量程有关   量程越大   死区越大

网友C:
看说明书,有的,盲区吧?

网友D:
肯定有的,不管那种料位计,雷达的也好,朝什博得也好,它们都会有自身的死区。

死区大小可调,但是小不掉。而且死区设定不对的话,会影响测量结果的!

网友E:
只要TOF形式的仪表设备,必然会有死区的。

网友F:
肯定有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关于    肯定有的咯!

肯定有的,不管那种料位计

网友H:
翻下说明书就知道了,浪费空间........

网友I:
有死区,但死区跟量程本身没有关系. 一般跟超声波或雷达内部的晶体有关.

网友J:
很无聊,任何仪表都有死区的,更何况超声波液位计呢

网友K:
有啊 说明书上有盲区 仅供参考

网友L:
有死区,而且如果最高液位正好在死区范围内,那么有的超声波计要求必须安装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