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激活到40%死机

楼主(2009-03-24):
每次激活到40%机子就死机。系统事XP专业版SP2,WINCC6.0.

用PROFIBUS单独连300PLC时候就可以激活过去,但是一连上装置就出现上述情况,装置是6RA70和6SE440

网友A:
看看配置上是不是有错误

网友B:
第一,你应该观察在激活什么运行系统时造成此状况,如报警记录运行系统,激活时,在窗体内会显示。

其次,你要确保你的项目名,PC名,以及项目保存路径中不含中文字符。

以上

楼主:
对:yuanle 关于第一,你应该观察在激活什么运行系统时造成此状况,如报警记录运行系统,激活时,在窗体内会显示。

其次,你要确保你的项目名,PC名,以及项目保存路径中不含中文字符。

以上
内容的回复:

是Data Manager RunTime出现时候就不动了,你说的其次问题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yuanle 关于第一,你应该观察在激活什么运行系统时造成此状况,如报警记录运行系统,激活时,在窗体内会显示。

其次,你要确保你的项目名,PC名,以及项目保存路径中不含中文字符。

以上
内容的回复:

是Data Manager RunTime出现时候就不动了,你说的其次问题都没有

Wincc版本是多少?6.0,6.0 SP1,6.0 SP2,6.0 SP3或更高?

以上

网友B:
另外,是否为装置运行干扰造成对PC的影响呢?

网友C:
支持一楼观点,我也遇到过。一是从设置上查一下是否有不匹配的,必须匹配;二是查一下你激活程序是否是你指定的默认激活程序,需要设为默认启动项目;三是查一下操作系统是否出现了运行错误,如是一般重启就会解决了。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是电脑主板的问题

换了块板子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