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装了三菱GX-C V8.25的plc程序怎么打不开

楼主(2009-03-24):
我安装了三菱GX-C V8.25的plc程序怎么打不开,在新建工程的时候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无法打开.这是什么问题?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A:
重装系统吧,是不是以前装过,可能卸载不完全

网友B(2009-10-29):
我是刚接触三菱A2 S1,现在程序丢了,需要重新写进去,请问GX-C V8.25如何使用,十万火急。。谢谢了

网友C:
软件使用不是很复杂

QQ  727815050

www.ytleader.cn

网友D:
你装的是演示版

网友E:
楼主我也有同样的故障出现,你现在解决好了吗?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安装v8.25了

网友F:
我的电脑也是的,已经安装了好多次,以前在自己家的电脑很号装的,现在在用公司的电脑总是装不上,没有重新装系统,因为我这台电脑上安装了AB和FANUC上的好多程序,特别是AB的不好装,都装怕了,可三菱的出现了这种情况,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