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用232与仪表通讯

楼主(2009-03-24):
S7-200用RS232与仪表通讯,哪位老师做过?

网友A:
使用自由口通讯啊!一定要先知道仪表的通讯协议!

网友B:
200的是RS485不是232。知道仪表的通讯协议,可以通过200自由口通讯。

网友C(2009-12-28):
S7-200可以转为RS232与仪表通讯,自由口就是了解仪表的协议,再发相应的协议给它,接受它发回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