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功补偿装置怎么节能计算?

楼主(2009-03-24):
各位路过的,走过的大侠们,给点建议啊:一台变压器二次侧加装无功补偿电容器后功率因数从0.89提高到0.96,二次侧电流表显示电流从1200A降到1100A,电流降低100A(二次电压380V),请问:怎么进行节能计算?

网友A:
补偿前和补偿后一天的用电量对比一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B: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们一般用无功补偿都是考虑供电局奖罚的.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已经停车,看不了,马上又要急用,有哪位有什么经验计算公式的?

网友C:
根本就没节能。

这是无功补偿,补的只是无功,又不是补有功。

功率因数提高了,电流降下来了。但是用电量没减少。你该用多少还是用多少。

网友D:
楼上的正解,补偿只是补无功,提高功率因数。只是为供电局减少了线损!

网友E:
4楼说的很好

网友F:
电网输出的功率包括两部分;一是有功功率;二是无功功率.直接消耗电能,把电能转变为机械能,热能,化学能或声能,利用这些能作功,这部分功率称为有功功率;不消耗电能;只是把电能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能,这种能作为电气设备能够作功的必备条件,并且,这种能是在电网中与电能进行周期性转换,这部分功率称为无功功率,如电磁元件建立磁场占用的电能,电容器建立电场所占的电能.电流在电感元件中作功时,电流超前于电压90℃.而电流在电容元件中作功时,电流滞后电压90℃.在同一电路中,电感电流与电容电流方向相反,互差180℃.如果在电磁元件电路中有比例地安装电容元件,使两者的电流相互抵消,使电流的矢量与电压矢量之间的夹角缩小,从而提高电能作功的能力,这就是无功补偿的道理.

网友G:
漏电马达说的有道理,支持!

楼主:
节能是肯定的,因为提高功率因数,线路损耗及变压器损耗降低了,只是可能节能不是很多而已。可是现在不知道怎么计算啊?就算估算方法也好啊,哪位高手指点哈啊

网友H:
初中物理上就有的,P=I×I×R×T就是功率损耗。也就是说只要算出线路的电阻再乘以补偿的下降的电流的平方就是你省电的所谓的节能。但得加上电容的发热的耗能。

网友I:
如果供电局有电费减免,首先把这部分算上,此乃大头。

网友J:
工厂的有功电量没减少,但无功电量降低了,因此,你交纳的电费也相应的降低了。

奖惩收费的依据标准是0.9(功率因素平均值),低于此数值,电力公司将加收无功损耗费用,高于此数值,电力公司将奖励返还,大概的计算方式是没增减0.01,按总有功电量的%收取。

网友K:
怎么会不节能呢?功率因数得高了,具体怎么算我也不知道.

网友L(2009-06-02):
有功功率没有变化也就是没有节约,无功补偿不是节电装置,他提高的功率因数是从电容柜到供电端的效率,实际你的用电设备功率因数并没有提高。

网友M:
计算示例

例如:某配电的一台1000KVA/400V的变压器,当前变压器满负荷运行时的功率因数 cosφ =0.75,
现在需要安装动补装置,要求将功率因数提高到0.95,那么补偿装置的容量值多大?在负荷不变的前提下安装动补装置后的增容量为多少?若电网传输及负载压降按5%计算,其每小时的节电量为多少?
补偿前补偿装置容量= [sin〔1/cos0.75〕- sin〔1/cos0.95〕]×1000=350〔KVAR〕
安装动补装置前的视在电流= 1000/〔0.4×√3〕=1443〔A〕
安装动补装置前的有功电流= 1443×0.75=1082〔A〕
安装动补装置后视在电流降低=1443-1082/0.92=304 〔A〕
安装动补装置后的增容量= 304×√3×0.4=211〔KVA〕
增容比= 211/1000×100%=21%

每小时的节电量  〔 304 ×400 ×5% ×√3 ×1 〕 /1000=11  (度)

每小时的节电量 (度)

网友N:
   “一台变压器二次侧加装无功补偿电容器后功率因数从0.89提高到0.96,二次侧电流表显示电流从1200A降到1100A,电流降低100A(二次电压380V),请问:怎么进行节能计算?”

1、“电流从1200A降到1100A  ”,电流降低100A,这样你可以多带100A的其它负载,这就是说功率补偿的意义在于节约了供电设备的容量,或者说提高供电设备的利用率;

2、电流降低100A,同时也降低了线路损耗,减小线路压降损失,提高了供电端的电压,这样你的负载设备用电电压提高了,功率也提高了,例如你的照明灯更亮了,你的用电量不会降低;

网友N:
3、也就是说,你的电表读数不会少,用电费不会少缴;

4、当然你不补偿,你就多占用了100A的供电容量,供电局要罚你的款!

网友O:
总的能量肯定会降下来的,我建的电工群:89382577

网友P:
无功补偿前和补偿后,所做的有用功是一样的。从电流表上看到的是视在功率的电流。要乘以功率因数才是实际功率。无功补偿降低的主要是线损。提高变压器的利用率。

网友Q:
引用 网友N:

   “一台变压器二次侧加装无功补偿电容器后功率因数从0.89提高到0.96,二次侧电流表显示电流从1200A降到1100A,电流降低100A(二次电压380V),请问:怎么进行节能计算?”

1、“电流从1200A降到1100A  ”,电流降低100A,这样你可以多带100A的其它负载,这就是说功率补偿的意义在于节约了供电设备的容量,或者说提高供电设备的利用率;

2、电流降低100A,同时也降低了线路损耗,减小线路压降损失,提高了供电端的电压,这样你的负载设备用电电压提高了,功率也提高了,例如你的照明灯更亮了,你的用电量不会降低;

网友Q:
引用 网友N:

3、也就是说,你的电表读数不会少,用电费不会少缴;

4、当然你不补偿,你就多占用了100A的供电容量,供电局要罚你的款!

网友R(2009-09-07):
受益匪浅!受益匪浅!受益匪浅!受益匪浅!受益匪浅!

网友S:
在实际中有没有多余的消耗? 譬如说上设备.....还有设备的耗电量

网友T:
无功补偿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在同等电耗的前提下,多做功.

同理做出同等功所需要的电耗自然会少了.

节省电能可以从这个角度考虑就没错了.

所以楼主问到节能的计算方法,条件是你做的功有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