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出现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 求助解惑!!!!

楼主(2009-03-24):
今天在现场调试,突然发现无法在笔记本里查看现场的输入点状态,接通传感器或开关,400的模板上相应的点会正常点亮,但CPU中的状态不发生变化,导致相对应的输出对象也不动作,差点没把我急死!试着上载程序然后重新下载,断电重启,结果还是一样,并且发现输入点呈现的状态也不确定,有时这个是通的,有时那个是通的,总之一切全不受控,乱套了。一个同事让我把400CPU上插的存储卡拔了再试试,我断电拔了卡,再上电发现CPU显示无程序,按理说CPU上装有电池,程序应该不会掉啊,我又重新下了一遍程序,这回CPU正常了,输入都可以监控到有变化。同事说会不会是卡有问题,但这个卡是新买的,因为调试没有结束,所以我从未向卡里写过程序,怎么会出问题了?我把卡重新插上,再把程序写到了卡里,这回断电后再重启,CPU一切正常。但谁知道什么时候又出问题了??请各位大虾能指点迷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A:
可能是卡有问题,另外不管CPU是否有电池,拔卡时CPU中程序会丢失,插卡时只认卡里的程序,CPU中的程序也会丢失。

网友B:
可以认真检查一下输入模块的外部接线是否正确,把那些所谓乱套的输入点依次打点测试

不知道朋友使用的是什么卡,RAM 还是FLASH呢,估计是你的卡选择的有点小,看CPU存储占用情况。

网友B:
Work Memory是RAM,是程序被执行的地方,Work Memory的大小影响程序的处理速度,CPU模块的指令处理速度一样,Work Memory大的CPU处理速度会快些

网友C:
复位存储器,然后下载硬件组态和程序

网友D:
CPU感冒了!做200的时候也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断电之后一般能恢复

网友E:
你的现场环境怎么样?会不会是干扰造成的?我见过PLC乱动作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