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台达工程师请进

楼主(2009-03-24):
用AB型的伺服做分度定位控制,减速比为40:1背隙是18弧分的,做4工位分度控制,即电机转10圈,分度盘转一工位,在分度定位过程中,电机在转了几百圈后,就会出现定位不准,从分度盘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我是按照手册上在例子做的,是不是要使用脉波清除模式、分度控制背隙补偿这两个参数。另外我分度盘下面有滚珠,如果滚珠转动不灵活,在完全摩擦中运行的话,是不是也会影响定位精度的。如果从驱动器看每次定位的精度,是不是每次定位后,驱动器的编码器读数都是为0才表示没有误差。因为我每次触发,电机是转10圈。分度盘在原点回归的时候,定位过程中,我是让它朝一个方向旋转的。请大家帮忙,此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2011-08-17):
您好!请问您在哪里?我们可以来沟通技术细节,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传动连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