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ep7中如何读取RS232串口数据

楼主(2009-03-24):
我现在有一台电子秤,称台输出接口是RS232形式,要求记录称量数据并做报表输出:

1、一种是直接与计算机的COM口通信,那么我如何在STEP7程序中读取到我所需要的数据(重量)?有例子程序还是必须得自己编制用户程序?

2、如果改称台的输出接口与PLC连接,是否必须通过CP34x系列通讯模板?如果采用自由口通信方式,程序中如何来获取改数值?

3、如果该称台的输出接口转换成DP通信方式,挂在总线上,程序又如何来读取呢?

期待您的帮助!!!

网友A:
期待高手提交答案,学习一下

网友B:
如果不参与控制且要做报表,我认为没必要和PLC连接,直接和电脑RS232通讯,用高级语言做上位机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期待高手提交答案,学习一下

称的说明书有没有通讯协议,而且是否公开,如果通讯协议公开,可以用相关指令,摸块读出你想要得值。

楼主:
通讯协议是公开的,我就是不知道用程序中的哪个模块来读取这个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