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机同步控制 请教

楼主(2009-03-24):
一台1575小型卫生纸造纸机,两台电机,分别为37kw和7.5kw,实现线速度同步。

我的方案:开环控制,两台台达变频器,台达SLC四路同步控制器。37kw电机变频器设为主,其频率对应标准输出信号4-20mA传给同步控制器,同步控制器设置一定比例,再传送给7.5kw变频器。从变频器设置为外部给定频率信号。

没有在现场用过,为了验证方案,接上两台2.2kw电机,通电后,主电机启动后,从电机延迟大约0.5秒启动。

请大家给看看,我这个方案现场是否会出现问题,这种开环控制误差是否在可控范围之内?谢谢!

网友A:
卫生纸机要求不高,可以这样用,同步控制器可以省掉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华!37kw电机拖动烘缸转动,7.5kw电机拖动卷纸缸,可以省去同步器,因为变频器中有比例的参数设置。

现在我正设计另一台造纸机的同步控制。以下是我的方法,大家讨论一下可行么?

PLC替代同步控制器控制四台电机,22kw,18.5kw,7.5kw,5.5kw,PLC通过RS-485连接每台变频器,PLC分别给四台变频器发送控制信号,这样控制精度是不是比用同步控制器高?

网友B:
把减速比测出来以后,是否可以考虑一下用转矩控制模式呢?

网友C(2009-04-27):
如果要用PLC控制,通过讯方式控制,必须考虑通讯延时的问题.常规做法是,PLC输出模拟信号,直接给变频器.用一台同步控制器就简单了,响应速度有保证.

联系人:梁红兵
手机:13916621704
电话:02156183861
传真:02156183862
网址:www.boxin.biz
邮箱:service@shboxin.net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开环控制"呢???,"实现线速度同步,,,,,,,,,其频率对应标准输出信号4-20mA传给同步控制器"

你直接从机构终端的烘缸和纸缸采集信号回来才会准确一些呀 ,

即使不用旋转编码器用光电开关加多齿码盘也可以啊,至少可靠很多

网友E:
车速不高的话,采用开环控制没有问题,也没有必要用同步控制器,只采用电位器就行了

网友F:
时间时间继电器。。。。

网友G:
方法可行,应该不会出现上面提到的问题,估计是你没有调试好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的解答,这套方案已经运行了。现场精度并不是很高,从经济上考虑,可以把同步控制器也去掉,采用电位器。

网友H(2011-12-08):
请以上高手指点,不用同步控制器,把比例参数设定的方法说详细点,多谢

网友I(2022-07-30):
用转矩控制模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