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断路器保护直流电路?

楼主(2009-03-24):
l 根据直流回路的正常负荷电流初步选择相应规格型号的断路器,这与交流回路的选择没有任何区别。

l 根据直流电源的额定电压、接地方式(A、B、C型)和计算所得短路电流值,最终确定断路器的级数和接线方式。具体确定方法如下:

对于A型(负极接地)系统:根据电源电压和计算所得需要分断的短路电流从而确定正极所需串联的极数,考虑到负极的绝缘隔离需另外增加1极接于断路器的负极。

对于B型(中心点接地)系统:将电源电压乘以二分之一得到正、负极上分别施加的电压,以此电压和需要分断的短路电流从而确定正负极均需串接的断路器极数。

对于C型(正负极均不接地)系统:以电源电压和需要分断的短路电流确定所需断路器极数,(我们要求至少两极加入分断,若查得极数为1P则改为2P),将所得极数均匀分配在正负极分别串接。

注意:对于Multi9和NS断路器各极的串联接线,由用户自行实现;而Masterpact断路器各极间的串联接线方式必须在订货时指明,由施耐德生产厂完成。

l 保护脱扣单元的选择

对于C65/NC100和NS100-250断路器用于保护直流回路时,脱扣保护单元与用于AC回路时通用,只是短路保护整定时分别有一个校正系数K=1.38和K=1.42,短路脱扣整定值Izd≥Isc/k

对于NS400/630配套专用的直流保护脱扣器MP1/MP2/MP3,NW-DC断路器提供专用的MIC DC1.0直流控制单元。它们仅有短路保护且定值都可以调整,但都没有过载保护,如果需要过载保护,可以提供外加的电流继电器或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