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04-0320-3+P901爆炸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2009-03-25):
我的一个用户用如题所说的ABB250KW变频器,用户是制药厂,带的负载是空压机(螺杆),电机是220KW,外部端子控制.正

常使用约

一年后,在偶然的一次停电两三天后送电即跳断路器(空开),随即再推断路器上电,此时变频器爆炸.去现场看后分析可能爆

炸的原因如

下:一是电机绝缘等级不够(使用环境潮湿,用户在爆炸事故发生后用摇表摇了电机的绝缘等级为零,操作工在与我们聊的时候

说漏嘴

了).二是变频器输出侧有交流接触器(无旁路).现请各位大虾帮着分析下爆炸原因.有没有其他原因造成变频器爆炸.比如变压

器容量,

变频器的防护等级(ABB为IP2O)等.总之心里没有底到底是什么原因?另变频器输出侧在没有旁路的情况下到底能不能接交流接

触器呢?说法不一啊,着急!!! 本人是一菜鸟.唉~

网友A:
你一上电就炸,说明你还没有运行。所以跟电动机绝缘关系不大。我这里也有一132KW EV2000的变频器 ,也是你说的那样操作。 最后检查是环境湿度大。因为变频器里面都结露了,所以一上电 整流桥的输入侧就短路。如果空开不是很灵敏的话就把变频器炸的面目全非。

网友B:
看到这里,我还真得小心,我以前很多时候都是手动给和空开,以后得调到自动上,然后从盘上的按钮控制空开,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