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S7-300时间循环控制问题

楼主(2009-03-25):
我厂在搞节能减耗,把原来的路灯由人工控制要求改为自动控制(因为人工控制,有时出现早开晚关现象),现已使用的300PLC有多余的空点,正好利用一下,具体控制思路如下:

原控制是一个接触器控制所有路灯,现要求就是用PLC的输出还是控制这个接触器的线圈,因冬季和夏季的白天和黑夜的长短不一样,要求随冬季和夏季的天长短问题自动循环接触器的通断时间,例如,冬季晚19:00开,早9:00关;夏季晚21:00开,早8:00关。现在这个季节白天开始慢慢变长,就要延后开灯时间和缩短关灯时间。假设,以每天递增10秒延长接触器的接通时间,再以每天递减10秒缩短接触器的断开时间,以此类推,能实现季节循环控制吗?如能实现应该怎么编程(每天延长和缩短通断时间,根据实际情况后定,可先不做考虑)?

我的思路是利用读系统时钟SFC1功能块,读出来的时间和设定的时间进行比较输出。但怎样把递增、递减的时间加进去?不知道我的思路对不对 ?或有别的编程,还请各位指点,或发邮箱jy752113@163.com

楼主:
没人指点吗?顶一下!!!!!!!!!!!

网友A:
既然你已经知道SFC1去读取系统时间,那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去定义你的算法,慢慢延长不是说说就可以的,他需要你自己去制定一个游戏规则。

去把游戏规则定出来,比如,夏天慢慢延长,是人工判断还是使用传感器判断等等。

以上

网友B:
读出时钟,然后时分秒做比较,然后比较的秒针啥的。每天按照你要去的加现因的值,或者再上位机上弄个设置时间,想几点就几点,也有不着那么麻烦

楼主:
to:yuanle

我现在就是想要知道怎样去制定这个游戏规则(编程)?

至于是人工判断还是使用传感器那只不过是一个递增减的时间数值而已啊!

请教ing!!!

楼主:
to:菜鸟亮

你和我的想法一样,在上位机上设置时间,可是那和人工操作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

还是没有什么及时性。

请教ing!!!

网友C:
买个微电脑时控器安上算了

网友D:
微控开关 可以设置好几十组

网友E:
花三十元购一个路灯控制器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E:
花三十元购一个路灯控制器完全可以实现,时间随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