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松下FPX-C30T输入输出接线方法

楼主(2009-03-25):
求松下FPX-C30T输入输出接线方法,或者连接松下伺服驱动器MADDT1207-003接线图,不太明白晶体管输出的接线方法,,现在有一个PLC样品,想测试一下输出,不知该怎样接线

网友A:
带个继电器就明白了 。将24V的+接到继电器线圈的一端,24V的-接到PLC  Y0的COM端,Y0接到继电器线圈的另外端。启动Y0,则继电器吸合。驱动器里面的光偶假设是这个继电器的线圈。就这样理解。看图接线

网友B:
手册有吗?接线有例子,24V的电压接伺服要串联一个分压电阻,手册有说的

网友C:
纠正下牛牛不牛说的 你那是说的继电器输出型 他问的晶体管   要手册可以找我QQ304849185也可以去松下网站下载

网友C:
晶体管输出型 下面的正(+)接24V正 负(--)接24V负     输出负极性 接驱动器的时候需要串电阻 4分之1W 1.2K----2K都可以

网友D:
晶体管输出的也可以直接24V继电器,我机器上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E:
TAM的说法为正解。输入的COM直接接24V的 + 。 输出就按TAM 说的接。输出脉冲时串电阻。CW/CC方式,或DIR/CP方式控制。将电机的脉冲方向线接到PLC的输出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F(2009-05-25):
松下FPX 晶体管输出的参考手册那里可以下载?

网友G:
输出手册在松下电工的官方网站上有,注册一下,所有的资料都可以下载,松下内部员工也都是在那上面下载的。还有一小部份资料没有汗化,松下电工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请等待下。不过,常用的东东,都已经挂上汗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