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为什么熔断器(低压)的应用不及断路器广泛?

楼主(2009-03-25):
为什么低压熔断器的应用不及断路器广泛呢?我认为根本原因乃在于熔断器一般不提供过载保护(只提供短路保护)的缘故。

楼主:
熔断器没有失压保护、不能分励脱扣、没有辅助触点,功能简单不能实现 智能化,维修更换不方便,限制了他的应用。 过载保护是可以实现的,选用“g”型熔断体就可以了。 电动机用熔断器不能实现过载保护不是不选熔断器的主要原因, 普通型断路器的热脱扣不是也实现不了吗?电动机有自己的热继电器保护, 所以它上面的断路器同样也只是短路保护而已。 如果非要说有电动机保护型的断路器,那也有“M”型的电动机专用熔断器。 变压器保护也是一样,因为有低压侧的电器做过负荷保护,高压侧的熔断器 就可以只选部分分断型的了。 所以,限制熔断器的应用其实是从功能、维修、还有设计人员的习惯等因素 决定的,与保护方面没有多大的关系。

网友A:
同意楼上的

网友B:
一楼的朋友写得很详细,还有如三相电源只采用低压熔断器保护的,如其中不是控制回路的一相溶丝熔断或接触不好很容易烧毁设备

网友C:
从维修角度来说,烧熔数断器后更换好麻烦。
且对连续性要求高的场合不太适应

网友D:
6楼的,怎么到处都有你的广告。

网友E:
熔断器有时只断一相,造成设备的损坏,断路器却能断开整个电源,保护了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