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关处能不能引线

楼主(2009-03-25):
卫生间以前只有一站灯和一个灯的开关,现在需要增加浴霸、排气扇和镜前灯。我想从开关上引线给浴霸、排气扇和镜前灯使用,用一个四开单控的开关来控制。我现在的做法是另外给浴霸、排气扇引了三根线(两根火线,一根零线),镜前灯引了两根(火线,零线),加上以前开关里留下的两根线((一根火线,一根零线),等于是现在的四开开关里有4根火线,三根零线。我接了下开关,单不能实现对应控制,是不是我哪接错了呀,,求教下大家开关应该怎么接线呢?开关上有上排四个、下排四个接线控。或者是我引线错了??非常感谢!!

楼主:
是多出地线和火线,不是零线

网友A:
浴霸功率大 , ,线细要小心 。            ------------又赚了1分。

网友B:
朋友,卫生间的照明导线是带不了浴霸的负荷的,那样危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朋友,卫生间的照明导线是带不了浴霸的负荷的,那样危险

楼主:
卫生间的照明导线是带不了浴霸的负荷的,那样危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卫生间的照明导线是带不了浴霸的负荷的,那样危险

         还有 你确定开关处  就一定有零线吗?  通常开关处就一条火线  加一条控制线。

网友E:
浴霸功率大,原来的线够大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浴霸功率大,原来的线够大吗?

看看卫生间总的进线有多大?合适不?应该是可以的,另外在开关处肯定会没零线,零线要从总线处借用最好不要从灯处借用。

网友G:
首先是年原来的线径是否够大,再看原来灯开关内是否有相线和零线,都符合才可接分支线路。

网友H:
开关里的两根线是一根相线一根是控制线,不是你说的零线。控制线得电后你的电器就会工作,并不是你想象的电笔不亮就是零线。

网友I:
朋友浴霸功率大,卫生间的照明导线是带不了浴霸的负荷的,那样危险

新麦子~!

网友:
     兄弟过的细哦 !~!你的线够粗吗!~~~~~~~~~

网友J:
朋友你不是搞电工的把,

那就不要玩火

网友K:
哈哈,乱来的.小心短路.

网友L:
你可以从总开关在并联个2.5平方的火线和零线,并联的两根火线进开关,再把火线并联与4个开关,零线接各个电器的零线就可以了

楼主:
控制线得电后你的电器就会工作,并不是你想象的电笔不亮就是零线

网友M:
搞笑,开关处居然有零线接入,兄弟,你不是电工吧?你接浴霸要考虑你的电线是否够粗!

网友N:
线径够的话,开关处要有零线的话是能接的.要不没接零,要不就不专业.

网友O:
同意16楼的建议意见。

网友P:
朋友当心.

我也赚1 分

网友Q:
好像不行呀,不能和灯线混在一块。

网友R:
你的浴霸不是厂家来人安装吗?他们会提供专用的电缆线的,并且为你安装调试好

网友S:
从开关引线会把开关线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