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变频器速度同步的控制?

楼主(2009-03-25):
请教:通过PLC控制怎样实现两个变频器速度的同步? 原理是什么? 精度或稳定性可靠吗?

楼主:
在传统的传动系统中,要保证多个执行元件间速度的一定关系,其中包括保证其间的速度同步或具有一定的速比,常采用机械传动刚性联接装置来实现。但有时若多个执行元件间的机械传动装置较大,执行元件间的距离较远时,就只得考虑采用独立控制的非刚性联接传动方法

网友A(2009-04-27):
PLC输出给两台变频器的电压信号成一定比例,就可以实现两台变频器控制的同步.当然,这只是开环控制.

网友B:
速度同步以及转矩的配合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很多领域都有变频控制多电机的成熟系统了,比如纺织、造纸、包装、塑料灯行业都有辊筒卷绕机构

至于位置精度能达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要看具体机械结构再做分析了

网友C:
好象市面上有同步控制器啊,,以前我公司做过的,,两台变频器有一个同步控制器控制其动作,,动作稳定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象市面上有同步控制器啊,,以前我公司做过的,,两台变频器有一个同步控制器控制其动作,,动作稳定可靠。。

有,我用的路数最多的是10路!

网友E:
才两个就可以不用PLC了,超过两个可以用同步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