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cgs通用版6.2 中,有些构件没有可见度,如果要隐藏它怎么做呢?

楼主(2009-03-25):
在mcgs通用版6.2 中,有些构件没有可见度,比方说存盘数据浏览,如果要隐藏它怎么做呢?

网友A:
存盘数据浏览是有可见度的,它的可见度的操作是要通过脚本来实现的:在当前窗口的脚本中,选择存盘数据浏览构件,点击属性,里面的visible就是控制构件可见度的,其他构件如自由表格等都可以通过visible属性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