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1063E的屏通过U盘怎样把屏中6.5的环境换成6.8的?

楼主(2009-03-25):
mcgsTPC1063E的屏通过U盘怎样把屏中6.5的环境换成6.8的?

网友A:
告诉客户将CeSvr.armv4和mcgsce.armv4文件拷贝到U盘里,并将后缀全改为.exe,然后CeSvr.exe替换屏中“我的电脑\HardDisk\CeSvr.exe”,mcgsce.exe替换屏中“我的电脑\HardDisk\mcgsbin\mcgsce.exe”和“我的电脑\HardDisk\backup\mcgsce.exe”文件

网友B:
首先将电脑上装上6.8的软件,然后在D:\MCGSE\Program下找CeSvr.armv4和mcgsce.armv4两个文件,拷贝到U盘,将两个文件的扩展名armv4改成exe。将U盘查到触摸屏的usb接口,进入触摸屏的操作系统,在我的电脑下找USBHarddisk文件,即为U盘文件,将USBHarddisk下的CeSvr.exe拷贝到屏中“我的电脑\HardDisk\”下替换原来的文件,将mcgsce.exe拷贝到屏中“我的电脑\HardDisk\mcgsbin\”下替代原来的文件。重启触摸屏,升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