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上电后M寄存器的初始值是0还是1?还是不确定?

楼主(2009-03-25):
PLC上电后M寄存器的初始值是0还是1?还是不确定?先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A:
这要看你对M的设置,如果设置为掉电保存,则与掉电后最后的M相同,如果没设置则为0

网友B:
对于有电池保护的PLC型号来说,其M值为前次掉电前的值。

对于无电池的PLC来说,其值为0

以上

网友C:
有没有电池和M的上电后的初始状态没必然联系吧

网友D:
通常是0,调电保护的看具体情况

有的调电保护区是用电池保持的

网友E:
默认是0!

有掉电保护功能的是原状态

没有此功能的是0!

程序中应该设置关闭后清零,看你的具体要求了

网友F:
默认是0,如果你在CPU属性里对M设置为掉电保存,则与掉电后最后的M相同,如果没设置则为0

网友G:
我用西门子S7-200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有设置掉电保持,应该是0,平时也是0,可突然有一次一上电就是1,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用SM0.1复位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