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cgs软件中运行的时候是否可以查看设备的通讯状态?

楼主(2009-03-25):
在mcgs软件中运行的时候是否可以查看设备的通讯状态?

网友A:
在 Mcgs 所有的非板卡类的设备(部分定制设备除外)中,第一个通道都是的通讯状态通道。就是说,在进入运行环境后,设备驱动程序开始工作后,此通道内返回的是设备的通讯状态,例如 0 表示设备通讯正常,非 0 表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