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过程中的同步响应慢怎么解决

楼主(2009-03-25):
电线拉丝机是通过主机和收线联动变频器控制工作的。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主机调速到一定的时候(较快的时候但是平时正常开过的速度),而速度较慢的情况还稳定。收线张力摆杆很不稳定,有时候还触碰到限位开关导致停机。会是什么样的问题,请问是参数的设置问题么,还是张力电位器出了问题,怎么查找,请大家帮忙探讨,谢谢了。

网友A(2009-04-27):
你用的什么控制器?变频器最好用矢量控制型的.

网友B:
建议看看PID控制内容,适当缩短采样周期,调整其他相关参数。

楼主:
变频器最好用矢量控制型的.为什么?

网友C:
等与是说你要求一定的张力?慢的时候还稳定,快了就不行.我猜你机器应该装有有惯性的机械组件.主机的速度模拟量送到控制从机的PID控制线路,再由PID去控制从机的转钜(频率),是这样吗?主机由于受到机械惯性的作用就不能很精确的输出模拟电压,那PID的控制当然也会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