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0 直流调速器基本调试步骤

楼主(2009-03-25):
ETD直流调速器基本调速的调试
一、调试前的准备工作
1. 检查电机接线,最好对连接直流电机的电缆在接通条件下用摇表检查绝缘情况,防止有短路或断路。
1) 检查直流电机电枢电缆的绝缘
2) 检查直流电机励磁电缆的绝缘
3) 检查直流电机测速电机电缆(如果系统不使用测速电机反馈,不需要检查)
2. 记录直流电机铭牌参数
1) 电机的电枢电压
2) 电机的额定电枢电流
3) 电机的励磁电流
4) 电机的额定转速

二、完成以下参数的修改:

进入菜单方法:
MENU SIZE→↑几次→PARAMETERS参数→M确认→↓→QUICK START快启→M确认→↓进入下列表格参数的设定 可参照快速启动指南的的17页上的参数设置

案例:电机DC440V,1500RPM,主机电流275A,励磁电流12 A,励磁电压180V;直流调速ETD791/300A为列说明参数设定步骤
参数代码 参数含义 界面指示 计算公式 注意事项 举例
4 调速器标准电流值 Drive_Rated_Iarm 检查调速器对应拨位开关位置 0300
8 速度反馈方式选择 Spd_Fdbk-Select 可选择电压、测速机、编码器反馈 Arm_volt_fdbk
9 电枢电压标定 arm_volt@1500rpm 1500转是对应440V电枢电压标定的 440V
15 电机额定电流 Motor_Rated_Iarm 电机铭牌电流 275
17 速度≥Spd_Brk1_时最大供给电流 Imax_Brk1_spd1 该参数为电机电枢电流 275
18 速度≥Spd_Brk2_时最大供给电流 Imax_Brk2_spd2 该参数为电机电枢电流 275
21 最大正向电流限幅 Current_Lim_Pos
电机电枢额定电流 275
22 最大反向电流限幅 Current_Lim_Neg
791设定为0
790设定为电机电枢额定电流 0
31 最大电机转速 Max_Speed 一般为电机铭牌的额定转速
弱磁时设为电机最高转速 1500
32 额定电机转速 Motor_Base_Spd
电机铭牌的额定转速 1500
33 最大正向限幅速度 Max_Spd_Pos
电机最大工作转速标定 1500
34 最大反向限幅速度 Max_Spd_Neg
790电机最大反转转速标定
791是设定为0速 0
35 最大比例增益,与负载成正比 Spd_Prop_Gain
常用设定在300左右 300
36 最小比例增益 Spd_Integrl_Gain
常用设定在30 30
434 励磁电流参考 field_curr_ref
12A÷20A×100% 电机额定励磁电流除以驱动器名牌上的励磁电流再乘以100% 60%
435 最小励磁电流 Minimum_field_I
不弱磁是设定成励磁电流值一样 60%
MENU SIZE→↑几次→PARAMETERS参数→M确认↑→CURRENT1 LOOP→M确认→↑进入以下参数设定

27 电流加速限幅1 Iarm_limit1_ramp 该参数为电机电枢电流 275
28 电流加速限幅2 Iarm_limit2_ramp 该参数为电机电枢电流 275
三、进行电流环自整定
参数代码 参数含义 界面指示 计算公式 注意事项 举例
134 电流环自整定 at_comand 启动主机,不调节电位器,30秒后显示 Field励磁报警。 1
无 复位报警 自整定完成,同时按E和↑复位警告

MENU SIZE→↑几次→PARAMETERS参数→M确认↑→CURRENT1 LOOP→M确认→↑

存储参数 MEMORIZE存储

MENU SIZE→↑7次→MEMORY FUNCTIONS参数保存和恢复出厂参数→M确认→↓→MEMORIZE→M确认3秒→STORED存储
MEMORIZE MOTOR1→M确认3秒→STORED MOTOR1存储电机1
具体的操作步骤还可以参照快速启动指南书里的参数设置
四、参数诊断
MENU SIZE→↑2次→DIAGNOSTICS诊断→M确认→↑5次→
Analog & Dig IO模拟直流IO
122 0— -9.9V 校准电位器正反

○22转速表和○23电流表接至○25电位器上限,给定10V电压。
校准转速表和电流表。

MENU SIZE→↑4次→PARAMETERS参数→M确认→↓→
QUICK START快启→M确认
075 0 — 大约6200 万用表测量+10V 校准转速表

MENU SIZE→↑2次→DIAGNOSTICS诊断→M确认→↑2次→
Speed Fdbk RPM速度反馈
241 0 — 1500RPM 查看转速表数值

MENU SIZE→↑2次→DIAGNOSTICS诊断→M确认→↑3次→
Current Loop 1电流环1
80 实际电枢电流反馈值 查看电流表数值

五、I/O数字指示灯工作状态
主板板上的I/O数字指示灯工作状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上控制电220Ⅴ时电源指示灯8、9 亮; 启动后指示灯1、2亮。

楼主:
大家互相学习一下,呵呵!

楼主:
抄袭的啊!如有侵权 请 告知啊!呵呵。

楼主:
想学习的可以来看看啊!也欢迎  厂家 人员过来 指点啊!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学习的可以来看看啊!也欢迎  厂家 人员过来 指点啊!  呵呵!

你在什么设备上使用过,效果怎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抄袭的啊!如有侵权 请 告知啊!呵呵。

楼主:
790的我在 矫平机  和  挤出机都用过。用的还算可以吧。还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有些地方跟590不太一样,感觉有点别扭。可能是用590习惯了的缘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抄袭的啊!如有侵权 请 告知啊!呵呵。

怎么?不会是抄袭你的吧?  你是原创?

楼主:
欢迎   790      的   原装 工程师过来指点啊!

网友C:
对790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们公司网站www.comeon365.com看看,我们可以派工程师现场指导

楼主:
呵呵!好的!有机会去请教一下啊!

网友D:
目前还没见,用过.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E(2022-07-26):
引用 楼主:
790的我在 矫平机  和  挤出机都用过。用的还算可以吧。还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有些地方跟590不太一样,感觉有点别扭。可能是用590习惯了的缘故吧!

790怎么改不了参数,这密码多少

网友F(2023-02-17):
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