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模拟输出监控怎样接PLCI/O点

楼主(2009-03-25):
我用台达28SV主机与台达ASDA-AB伺服做定位控制(两轴)。因为28SV只接收AB相脉冲。从伺服CN1的21、22或25、23里解出的OA、\OA或OB  \OB应接PLC哪个点。我的意思是想在PLC里用高数继电器监视伺服脉冲个数在传到触摸屏里。

网友A:
你可以直接使用通讯的方式读取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出数目

网友B:
这不是模拟输出了

PLC内部应该有存储脉冲的地址吧

网友A:
PLC内部有存放脉冲输出的寄存器

SV:D1337,D1336对应第一组Y0,Y1目前输出的脉冲个数

      D1339,D1338对应第二组Y2,Y3目前输出的脉冲个数。不过这与你使用的脉冲输出指令也有关系,你需要查看相应的指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