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图中的椭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3-25):
这是我们一台设备上伺服驱动器上的接线图,不知道X5的3、4、13这块这样画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从图上看,应该是屏蔽线,13#接屏蔽层。

网友B:
是屏蔽线13接屏蔽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应该是屏蔽线,13#接屏蔽层。

网友D:
呵呵第一次看到这个图标

网友E:
屏蔽线的 屏蔽层接线

网友F:
是的。同意楼上各位的意见。

网友G:
呵,是的,应该是屏蔽!

网友H:
嘿嘿,是屏蔽层,13是屏蔽线的公共地·!

网友I:
不像屏蔽线,倒像是短路片之类的

网友J:
3、4端子用屏蔽线,屏蔽层接13

网友K:
椭圆就是屏蔽线的地线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是屏蔽线13接屏蔽层

网友M:
3,4是接到屏蔽。13也是屏蔽层吧,一般是接到地吧

网友N:
这个可能是CAD画的线型比例(变量LTSCALE)设定得太大了。以至虚线不能完美地表达。

调小了之后应该相当清楚明了的。

网友O:
哈哈!不要迷了,就是一屏蔽线!

网友P:
是的,应该是屏蔽!

网友Q:
3 4线的屏蔽接13

网友R:
看此图纸应该是用EPLAN所画!!楼上诸位应该解答得非常对了!!

网友S:
是3 ,4线的屏蔽接13

网友T:
楼上说的都很正确,13就是接屏蔽的

网友U:
就是屏蔽线的画法的呀

大菜鸟!

网友V:
,应该是屏蔽线,13#接屏蔽层。

网友W:
没错,是代表屏蔽线,3、4端子的线是仪器被屏蔽线包住的,在X5的13pin上屏蔽线接外壳(是否接地就没有画出来了)

网友X:
应该是屏蔽线,你最好把品牌型号说清楚,那就好查了.

网友Y:
我看也是屏蔽层,但不知有什么意义?

网友Z:
没错,椭圆代表屏蔽层,13接电缆的屏蔽线,3、4接电缆。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没错,椭圆代表屏蔽层,13接电缆的屏蔽线,3、4接电缆。

网友AB:
引用 网友W:
没错,是代表屏蔽线,3、4端子的线是仪器被屏蔽线包住的,在X5的13pin上屏蔽线接外壳(是否接地就没有画出来了)

网友AC:
应该是屏蔽线!

网友AD:
这是不是老款的哦,应该是屏蔽线,接地线没有画出来

网友AE:
就是屏蔽线

网友AF:
是屏蔽层。。。凑个热闹。。。

网友AG:
支持16楼,是比例设定的问题,虚线显示比例调整小就很明白啦,是屏蔽线

网友AH:
我想也应该是屏蔽线。

网友AI:
学习了~~谢谢~~凑个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