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型号经常自动停止并且不抱故障

楼主(2009-03-25):
西门子430型号75千瓦的变频器,经常停机,并且不报故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老师给指教!

网友A:
难道主程序复位了?一般问题在主板

楼主:
请教,我要怎么样设置参数才能解决?

网友B:
这个不是程序能解决的,硬件上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