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6.2网络版设备窗口中网络数据库同步设备在哪里

楼主(2009-03-25):
MCGS6.2网络版设备窗口中网络数据库同步设备在哪里? 我在帮助目录里看到有网络数据库同步设备,但在软件里找不到这个设备!请指教!

楼主:
补充下,我用的校园网!这个网络父设备是否可以!我是否不用其他硬件设备就可以在自己电脑模拟了吗,如果不行,还的用什么?谢谢!(我在做本科毕业设计)

网友A(2011-04-23):
网路数据库同步和网路数据同步有什么区别啊,我做三台PLC的通信1:2,用MCGS模拟,但是只有当中的两台PLC,主站和从站1在MCGS的界面上通信?谢谢,有什么资料请发tianyaocheng88@126.com

网友B(2013-09-21):
引用 网友A:
网路数据库同步和网路数据同步有什么区别啊,我做三台PL...

有吗?也给我发一份1067832751@qq.com

网友C(2014-02-12):
网路数据库同步和网路数据同步有什么区别啊,我做一台PLC与工控机通信,用MCGS运行,主站和从站1在MCGS的界面上通信,通过无线路由器连接。有吗?发给我一份287984515@ 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