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运转6小时后报短路,但查绝缘良好

楼主(2009-03-26):
电机是75KW, 380v 的变频电机,变频器的功率是90KW,共有16组,其中其他15组到目前未发生任何问题。 1#变频器带1#电机运行在40赫兹6个小时后,变频器报电机短路故障,停电后用500v低压摇表检查电机绝缘,发现电机绝缘良好,又通电运行,运行6小时左右变频器又报电机短路故障,但检查电机绝缘,发现电机绝缘良好。 于是把在2#变频器供电且运行至今(至少几周)未发生任何故障的2#电机换到1#变频器供电,运行至今也未发生故障(超过24小时)。 把1#电机换到2#变频器供电运行,不久2#变频器报电机短路故障。 我们也检测了1#变频器的输出波形,发现输出波形的各项指标满足国标要求。 于是我们判断为电机故障,但电机绝缘良好,且在工频下运行良好,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电机故障了。应该监测一下电机的运行电流。

网友B:
用电桥测量看电阻看,有可能有匝间短路

楼主:
用电桥测量看电阻看,有可能有匝间短路 ----能确认吗?

网友C:
变频和工频不一样,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D:
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及电机与同类电机比是否发热量大,匝间短路不严重是可以运行的,但会出现前面的问题

网友E:
同意2楼看法,我们这里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F:
可能是电机内部有接头虚碰壳的现象,我遇到过,还有一种情况是电机内部有短跑情况,但在工频下还能运行(因短路电路不大,工频运行时不会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