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台10KV 3000KW 四极电机一年烧了三次?

楼主(2009-03-26):
       我公司去年新建项目水处理蒸发车间有一台风机为2564rpm,增速机变比为1.7266,电机为10KV    3000KW,,1493rpm ,214A,并且满足风机负载要求转矩--转差(t-s)曲线,即电机满足设备的最大转矩Tmax和起动转矩Ts。因公司内电网为一台110KV /10KV      63000KVA  的变压器,因此满足电机直接启动。另外在实际启动过程中,电机启动电流为1500A——1600A,启动时间为15s,一个月启动两次,运行电流为130A。但是在一年内该电机绕组烧毁三次,而且该电机生产厂家为国内有名厂家,湘潭,公司内也使用了该公司多台1000KW以上电机,都没有出现过烧坏现象。

        现在希望哪位电气大侠能给予原因分析和解决措施!谢谢。

        补充:电机订货前风机厂家提供电机需提供的转动惯量为789kgm2,在电机安装完调试前风机厂家提出负载需要的转动惯量为1379kgm2。但电机调试启动正常。是否与转动惯量有关?

网友A:
在主回路上串联一个电抗器

网友B:
通过您另一个帖子相关数据的叙述,基本上可以确定故障的原因了,那就是您使用了真空断路器控制电机,未加装浪涌保护器(或加装了但是选型不对)!使用真空控制柜控制电机必须配置浪涌保护器,因为真空断路器在分断或合闸时会随机产生一个很高的瞬间电压(不是每次的操作都产生的,请参照相关的真空断路器工作原理),这是真空断路器的固有特性。从您所述的线圈只是击穿而不是过流烧毁就可证明。解决的办法只要加装上相应电压等级的浪涌保护器即可。(必须是电机保护型的)

网友C:
变压器能满足电机直接启动,但是电机受不了大电流的冲击,启动时将近12倍的大电流,使电机线圈发热严重,破坏了电机线圈的绝缘强度,形成匝间短路,使电机线圈继续发热,直到电机烧毁,建议大电机还是在启动时降压启动。启动方式:液阻启动,磁控软启动。

楼主:
非常感谢专家们一针见血的精辟分析!

1、对加装浪涌保护器,也许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是我们公司里有14000KW的电机用的是真空断路器,也没有什么问题,启动方式为电抗器启动。对于真空断路器产生的浪涌对电机的伤害,也不能排除。

2、在上面提到过,如果电机设计的转动惯量小(第一次风机厂家提供需要789kgm2,后来生产时又提出需要1379kgm2),我一直怀疑是否电机所提供的转动惯量不够才是最终的原因。请教各位高手给予分析。

楼主:
根据转动方程 T-Tf=(GD2/375)*(dn/dt),

其中T为电机电磁转矩,

Tf为负载转矩,

GD2 为设备转动部分飞轮矩,

飞轮矩和转动惯量有约40倍的关系,也可把飞轮矩视为转动惯量;

T-Tf=0时电机为恒速,

T-Tf>0时电机为升速,T-Tf<0时电机为降速。

如果两台电机启动加速时,在相同时间内速度变化率一样,即dn/dt一样时,T-Tf值的大小取决于设备的转动惯量。设备的转动惯量越大,需要电机的电磁转矩越大,

如果电机设计时本身所提供的电磁转矩太小,是否会引起电机加速时间变长,或损坏电机,以上分析是否正确?请给予批评指正。

网友D:
没见过这么大的,学习了

网友E:
LZ,可以对照两台电机的Xd,Xd‘和Xd",它们跟你的主题关系更密切.

GD2主要是机械方面,机械稳定性,调整稳定性保证方面.

2楼的建议也应考虑.

网友B:
您首先必须搞清楚电机的损坏是电压击穿还是电流烧毁,这很好判断的。只有找到了电机损坏的原因才能针对性的进行处理。

网友F:
对,把现象看清楚了,再搞产生现象的本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能满足电机直接启动,但是电机受不了大电流的冲击,启动时将近12倍的大电流,使电机线圈发热严重,破坏了电机线圈的绝缘强度,形成匝间短路,使电机线圈继续发热,直到电机烧毁,建议大电机还是在启动时降压启动。启动方式:液阻启动,磁控软启动。

同意这位兄弟的看法,电机受不了大电流的长时间冲击,必须将启动电流降下来,有钱的单位可以用变频器,想省钱,简单实用的话就用我公司的水阻柜吧

网友G:
1600A的启动电流对电机冲击15秒,可想而知产生了多大的热量,就是这个热量,把电机的绝缘给破坏了

网友G:
楼主可以跟我联系,用我们的水阻柜,可降启动电流限制在3倍以内,QQ121039717,13387217017

网友H:
我想看结论......

网友I:
同意9楼的意见,把烧毁原因讲一下,才能分析。

网友J(2009-04-29):
从你的启动电流和启动时间看,不可能是启动转矩和转动惯量问题。

运行电流也不大,基本可以确定为操作过电压问题,完全确认也简单,找个电机修理高手看看否定过热烧坏就可以了。

变频启动我认同,降压启动(软启动)基本上是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