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台风机的电机10KV 3000KW 四极电机一年烧了三次?

楼主(2009-03-26):
     我公司去年新建项目水处理蒸发车间有一台风机为2564rpm,增速机变比为1.7266,电机为10KV 3000KW,,1493rpm ,214A,并且满足风机负载要求转矩--转差(t-s)曲线,即电机满足设备的最大转矩Tmax和起动转矩Ts。因公司内电网为一台110KV /10KV 63000KVA 的变压器,因此满足电机直接启动。另外在实际启动过程中,电机启动电流为1500A——1600A,启动时间为15s,一个月启动两次,运行电流为130A。但是在一年内该电机绕组烧毁三次,而且该电机生产厂家为国内有名厂家,湘潭,公司内也使用了该公司多台1000KW以上电机,都没有出现过烧坏现象。

现在希望哪位电气大侠能给予原因分析和解决措施!谢谢。

补充:电机订货前风机厂家提供电机需提供的转动惯量为789kgm2,在电机安装完调试前风机厂家提出负载需要的转动惯量为1379kgm2。但电机调试启动正常。是否与转动惯量有关?

网友A:
最好贴出烧坏电机的照片及现场图片、电机型号等,尽可能详细些。

网友A:
电机维修厂没给你结论吗?是启动时烧坏,还是正常运行中?

网友B:
您说您是直接起的,那么使用的启动控制柜是否是真空断路器(或真空接触器)?

网友C:
对啊,要知道是启动过程中烧坏的还是运行中烧坏的,看你的运行电流才一百多安,应该是启动电流过大造成电机烧坏的吧,这么大的电机,就算是变压器容量够,也还是要采用软起动装置的,这么大的电机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直接启动。采用我公司的液体电阻软起动柜,可将启动电流降到额定电流的3倍以为,启动时间可以调整在15-60秒,可确保风机缓慢启动。

网友D:
请教一下高手吧,不知道,

网友E:
这么大的电机,敢用直启?7倍多的额定电流?

电机满足风机转矩?是指经过增速机折算后还是没折算,如果没折算是刚好满足的,折算后就一定不满足了。增速后转矩必然减小。

即便3倍启动电流,我看一般水泥厂几百KW以上的风机,启动时间都设为40几秒以上。

考虑转动惯量的匹配,也无非是起动快慢问题,只要启动转矩、启动电流、启动到全速的时间不超过电机允许范围,就不会有问题。

个人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是那个7倍电流能维持15秒,这种启动方式,对电机是会有大伤害的。电流属于速断保护范围,正常的保护时间一般在2、3秒内,真要15秒,不烧电机才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的电机,敢用直启?7倍多的额定电流?

电机满足风机转矩?是指经过增速机折算后还是没折算,如果没折算是刚好满足的,折算后就一定不满足了。增速后转矩必然减小。

即便3倍启动电流,我看一般水泥厂几百KW以上的风机,启动时间都设为40几秒以上。

考虑转动惯量的匹配,也无非是起动快慢问题,只要启动转矩、启动电流、启动到全速的时间不超过电机允许范围,就不会有问题。

个人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是那个7倍电流能维持15秒,这种启动方式,对电机是会有大伤害的。电流属于速断保护范围,正常的保护时间一般在2、3秒内,真要15秒,不烧电机才怪。

两位高手分析的有道理,变压器能满足电机直接启动,但是电机受不了大电流的冲击,启动时将近12倍的大电流,使电机线圈发热严重,破坏了电机线圈的绝缘强度,形成匝间短路,使电机线圈继续发热,直到电机烧毁,建议大电机还是在启动时降压,长延时(50-90秒).

网友G:
高手就是高手

学习   ..........

网友H:
负载惯量比提给电机厂的要求大了将近1倍,直接结果就是启动过程时间加长,启动过程带来的过热冲击和电磁力冲击对电机绕组的伤害太大..

解决方法: 采用高压软启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电气专家老师们的意见,因公司近期又有新项目建设,因此未及时回复各位朋友的提问。现回复如下:电机型号为YKK710-4  3000kw

1、第一次是电机运行正常停机,设备检修完后,再次启动电机时出现差动保护动作,操作工没有及时通知气人员又自行启动,电机严重损坏,打开电机检查为A相绕组多处击穿,后返回厂家维修。隔了三个月左右第二次同样是设备检修完后,再次启动时出现差动保护动作,检查为B相接地。第三次同样。

2、电机的启动柜为真空断路器。

3、液体电阻软起动柜以前没有接触过,和软启动柜的区别和性价及维护量上怎么样?

4、国内做10KV软启动柜好的公司请各位给予推荐!谢谢

网友C:
楼上朋友,你好,如需进一步了解水阻柜的性能和价位,请联系QQ121039717      13387217017    赵

网友B:
通过您将相关数据的叙述,基本上可以确定故障的原因了,那就是您使用了真空断路器控制电机,未加装浪涌保护器(或加装了但是选型不对)!使用真空控制柜控制电机必须配置浪涌保护器,因为真空断路器在分断或合闸时会随机产生一个很高的瞬间电压(不是每次的操作都产生的,请参照相关的真空断路器工作原理),这是真空断路器的固有特性。从您所述的线圈只是击穿而不是过流烧毁就可证明。解决的办法只要加装上相应电压等级的浪涌保护器即可。(必须是电机保护型的)

网友I:
12楼讲的很正确,完全同意,另外想顺便说一下,电机的功率大小和启动方式并无直接关系,需要研究的可以参考工业与民用电气设计手册

网友J:
唉,在这里真学到不少知识,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是6KV ,  450KW的电机拖动水泵需要液阻降压启动吗?  电源变压器足够大。可以不考虑。

网友J:
还有一点不明白,直接启动为什么还有启动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唉,在这里真学到不少知识,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是6KV ,  450KW的电机拖动水泵需要液阻降压启动吗?  电源变压器足够大。可以不考虑。

您可以使用普通的6KV电抗器进行启动。使用液阻柜有点浪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还有一点不明白,直接启动为什么还有启动时间?

所谓启动时间,就是电机在从零速到额定转速这段时间的总称,你明白了这个概念就知道自己所提出问题的答案了。

网友C:
每年从我手里调试过的高压电机不下50台,功率从800-10000KW,6KV,10KV都有,都是采用真空断路器或真空接触器控制,并未出现像楼上几位所说的引起电机故障烧毁的事,控制柜也从来没有安装过什么涌流保护器。采用水阻柜起动高压电机,启动电流基本上都在额定电流的3倍以内,启动时间根据负载情况来定,约在20-80S之间。特别是楼主提到的电机拖动的为增速机,启动时间要长才行,否则电机长时间受到8倍启动电流的冲击,很容易就将电机的绝缘破坏!

网友K:
看来工控网的高手真多,处理问题一针见血,,变压器能满足电机直接启动,但是电机受不了大电流的冲击,启动时将近12倍的大电流,使电机线圈发热严重,破坏了电机线圈的绝缘强度,形成匝间短路,使电机线圈继续发热,直到电机烧毁,建议大电机还是在启动时降压启动。启动方式:液阻启动,磁控软启动。

楼主:
非常感谢专家们一针见血的精辟分析!

1、对加装浪涌保护器,也许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是我们公司里有14000KW的电机用的是真空断路器,也没有什么问题,启动方式为电抗器启动。对于真空断路器产生的浪涌对电机的伤害,也不能排除。

2、在上面提到过,如果电机设计的转动惯量小(第一次风机厂家提供需要789kgm2,后来生产时又提出需要1379kgm2),我一直怀疑是否电机所提供的转动惯量不够才是最终的原因。请教各位高手给予分析。

网友H:
说法有问题:

    惯量是整个拖动系统的惯性指标,不是电机所提供的..系统惯量大,就意味着启动加速时间(也就是电机启动时间)变长.也就是电机启动过程中承受过电流时间加长,...

楼主:
根据转动方程 T-Tf=(GD2/375)*(dn/dt),

其中T为电机电磁转矩,

Tf为负载转矩,

GD2 为设备转动部分飞轮矩,

飞轮矩和转动惯量有约40倍的关系,也可把飞轮矩视为转动惯量;

T-Tf=0时电机为恒速,

T-Tf>0时电机为升速,T-Tf<0时电机为降速。

如果两台电机启动加速时,在相同时间内速度变化率一样,即dn/dt一样时,T-Tf值的大小取决于设备的转动惯量。设备的转动惯量越大,需要电机的电磁转矩越大,

如果电机设计时本身所提供的电磁转矩太小,是否会引起电机加速时间加长,或损坏电机,以上分析是否正确?请给予批评指正。

网友E:
还是先检查综保或电机保护器的整定是否合理,把综合整定好,不能为了启动就把综保的整定值调节得很大。如果整定值合理、保护装置没有问题,电机启动过程中没有保护跳闸;这种情况下电机烧毁,要考虑电机质量问题。

如果保护整定值齐备安全,启动过程中保护动作,再来核算电机、增速机、风机的匹配问题。一般来说,电机与风机的匹配,多属于机械设计人员的职责,他们会根据转速、起动转矩等计算电机功率,也应考虑电机启动时间。

3000KW电机烧毁,责任很大,该规避的责任也要规避,要考虑清楚。

楼主:
谢谢“23楼”诚挚忠告,作为电气人员往往都是责任的最终承担者!

综合保护是每次都动作的。“差动保护动作”,按照你的意思最终的责任在电机的质量上。有这种可能。

网友E:
可以把综保整定参数帖来让大家看一下

楼主:
谢谢指正!3000KW电机,214A ,互感器变比300/5,综保参数以下:

1、比率差动保护,最小动作电流1.1A,最小制动电流2.86A,制动系数0.5;

2、负序过流动作定值2.32A,延时1S。未投,因为是定时限,启动躲不过,要不就得改时限为20S以躲过起动时间;

3、过负荷 K=3.93 发热时间常数Tth 7.5min,时间常数延时系数KT=5,告警温度90;

4、低电压保护65V ,延时0.5S;

5、电机满负荷电流3.6A,启动时间15s。

网友L:
高手如云哦:学习了;我想我一个技工学校机电专业只学到是皮毛啊:

网友C:
1600A电流对电机冲击15秒,要产生很大的热量,把电机的绝缘破坏了,

网友E:
没有正序速断保护,如果7、8倍额定电流长达10几秒,烧电机是必然的。

负序保护不投,三相不平衡也不跳,电机问题反应不出来。

整定应该按理论与经验结合而来,如果整定好了,电机跳开,那一定是有问题,应该仔细查明,绝不能为了不跳车就随便去掉保护,这是我们电气人员尤其是维护人员应该把握住的一点。

继电保护也挺专业,俺没学过,只是工作中一知半解,楼主好好研究一下你的综保设置吧。

网友E:
不太明白第5个设置是啥意思,那个满负荷就是额定电流,启动时间15S,这很含糊,到底是哪个电流15S,似乎这里应该有一个过载系数才对。

网友M(2009-05-05):
14000KW,好大的功率啊,挺吓人的。

网友N(2012-10-08):
国内做10KV软启动柜,水阻柜的生产厂家是襄阳赫特电气,如需进一步了解,可来电:0710-3121552

网友O(2016-01-07):
各位老师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公司涂装排风机电机11KW2级2960转/分钟代替4级1620转/分钟使用时烧毁电机,连接触器都粘连在一起,请问为什么?

网友P(2016-05-16):
  电机保护跳闸后未停稳又重新启动,等于带负荷启。这样会对电机造成很大损害。建议使用高压变频器,可以调节频率降低启动电流,很好的保护电机。

网友Q(2016-08-12):
像这类问题要。细一点点分析,可加我讨论122524903

网友R:
路过看看,电机与风机是什么连接,联轴器还是耦合器

网友S:
上海申曼动平衡机厂

上海市嘉定区沪太路7488弄5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