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12V汽车用的蓄电池能带多大功率的电机

楼主(2009-03-26):
12V汽车用的蓄电池能带多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A:
要看你的电池容量是多大了,汽车电池的容量也不一样

网友B:
长*宽*高 (mm):254*172*216
重 量(Kg):18.6
额定电压(V): 12
额定容量(AH):55
储备容量(分钟):124
启动电流(CA):1000
冷启动电流(CCA):810
内 阻 (毫欧)2.8
工作温度:-40度至65度
性能特点:1.极低的自放电率,室温下年自放电≤20%
2.再接受能力强,可在45分鈡内充入95%
3.大电流放电好,最高可以达到18C放电,其单只电池的启动功率达到12KW,完
全可以取代200AH的大电池。
4.工作温度广,可在-40度至65范围安全使用
5.超长的使用寿命,其浮充电寿命达到10年,启动次数高达15000次,是普通电池寿命的2-3倍
6.完全免维护,使用及其方便。
7.可任意方向安装,因其采用固体酸,电池里没有游离液体,是真正的固体电池
8.超强抗震能力,因其采用独特的螺旋卷绕技术,尤其在恶劣的工作环境更能体现王者风范
QQ:376423483 电话:15152957262

网友C:
蓄电池可以串联和并连使用,我看到的货运电动车有将八个蓄电池串联使用,电压96V,电机1.5KW的.只要你有安装位置,可以将更多的蓄电池串联和并连在一起使用,还可以增大电机的工作电压和功率.

网友D:
3楼的主意可行,但要更换更大的驱动器,成本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