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及触摸屏相关

楼主(2009-03-26):
不好意思,刚刚注册,也没有积分赠送……

我最近才开始接触西门子PLC,对于应用实例有些疑问,希望帮助:现在我需要将两个触摸屏TP177A与s7-300相连,通讯距离超过30m,不会同时工作,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CPU(314C-2 DP or 314C-2 PtP)和通讯电缆?另外PLC的通讯网络也讲得比较复杂,如果只是1个CPU加几个输入输出模块(共6个),应该不需要什么通讯电缆吧?笔记本与触摸屏,与CPU要用什么电缆?

问题是不是不够清楚,希望好心人帮我一把,我的QQ:86017226

网友A:
至于你选择何种CPU与触摸屏的通讯距离无关,请根据你的需求去对PLC进行定型。

CPU如果与模块在同一机架上,通过背板总线通信。

笔记本要与触摸屏通讯,你可以选择西门子的PLC通讯电缆。

以上

网友B:
通讯电缆有人会做吗 ?

楼主:
还是没有说清楚笔记本与触摸屏与PLC用什么电缆,不过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