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变频器的电机辨识

楼主(2009-03-26):
怎样做MM4的电机辨识?如何判断装置识别电机的效果?要注意以下几点:   做快速调试时,一定要遵循手册给出的引导流程进行,特别是电机铭牌数据必须要准确输入。如果电机的铭牌数据输入有误,电机建模就不会精确,控制起来也不会有好的运行效果。电机的铭牌数据包括: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额定转速、额定功率因数。如果是矢量控制,还有一个额定励磁电流需要确定。其中额定转速,我国的电机标准中规定铭牌数据不包含此项,所以这个参数必须向电机制造商索取,要准确的滑差或者额定转速值,功率因数这个参数,一旦电机确定,根据铭牌数据可以计算,或者向电机制造商索取准确数值。额定励磁电流,可以通过快速调试自动计算,在r0331中显示,但是一般这个内部计算的参数并不准确,实测的要更接近电机的真实数据。具体怎么确定,比较罗索,还是自己仔细的解读说明说的相关论述。   总之,准确地确定电机名牌数据,比较麻烦的就是矢量控制以及磁化电流的测取。如果是V/F控制、抛物线控制,就很简单了。不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准确设置电机铭牌数据至关重要。这是装置辨识电机的基础。在手册里,有一个电机的等效电路,其实,装置对电机的辨识,就是为了确定那个等效电路里的参数,这就是所谓的建模。   对于V/F、抛物线控制而言,快速调试中的P3900=1/2/3必须要真正的PASS,然后紧接着P1910=1,ON合闸命令以后,自动地完成识别,其间没有故障P0041发生。就可以认为顺利地通过了识别。而对于矢量控制P1300=20/21/22/23,不仅要P1910=1必须自动得PASS,P1910=3也必须自动得PASS,还必须P1960=1自动得PASS。才算顺利地通过了自识别工作。   检验自识别的效果,就是将电机在整个的转速范围内空载运行,用手、用耳朵判别电机运行过程中是不是没有明显的电磁噪声、振动。一般在正确地完成上述所说的两项辨识工作以后,电机运行是很平滑稳定的,除非机械上有问题,或者电机的动平衡不好,造成机械振动和机械噪声。区分机械噪声与电磁噪声的办法,自己去解析吧,这里不累述。   若矢量控制时,对于大惯性滚筒同轴连接,MM4还可以做惯性补偿,具体的设置与调试参见说明的有关功能图和参数表说明,这里省略。一句话,电机实际运行效果,是对调试工作优劣的最好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