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变桨距控制方式

楼主(2009-03-26):
风力发电机并网以后,控制系统根据风速的变化,通过桨距调节机构,改变桨叶攻角以调整输出电功率,更有效地利用风能。在额定风速以下时,此时叶片攻角在零度附近,可认为等同于定桨距风力发电机,发电机的输出功率随风速的变化而变化。当风速达到额定风速以上时,变桨距机构发挥作用,调整叶片的攻角,保证发电机的输出功率在允许的范围内。

但是,由于自然界的风力变幻莫测。风速总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而风能与风速之间成三次方的关系,风速的较小变化都将造成风能的较大变化,导致风力发电机的输出功率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对于变桨距风力发电机,当风速高于额定风速后,变桨距机构为了限制发电机输出功率,将调节桨距,以调节输出功率。如果风速变化幅度大,频率高,将导致变桨距机构频繁大幅度动作,使变桨距机构容易损坏;同时,变桨距机构控制的叶片桨距为大惯量系统,存在较大的滞后时间,桨距调节的滞后也将造成发电机输出功率的较大波动,对电网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

为了减小变桨距调节方式对电网的不良影响,可采用一种新的功率辅助调节方式-RCC(Rotor Current Control转子电流控制)方式来配合变桨距机构,共同完成发电机输出功率的调节。RCC控制必须使用在线绕式异步发电机上,通过电力电子装置,控制发电机的转子电流,使普通异步发电机成为可变滑差发电机。RCC控制是一种快速电气控制方式,用于克服风速的快速变化。采用了RCC控制的变桨距风力发电机,变桨距机构主要用于风速缓慢上升或下降的情况,通过调整叶片攻角,调节输出功率;RCC控制单元则应用于风速变化较快的情况,当风速突然发生变化时,RCC单元调节发电机的滑差,使发电机的转速可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同时保持转子电流不变,发电机的输出功率也就保持不变。

网友A(2009-07-03):
这是谁家的风机啊?长得不太好看

网友B(2009-09-07):
我是做变浆系统中关于重载接插件的,是做德国安费诺(AMPHENOL),所以我想不知楼主能否给我点意见?(15000538258,金)

网友C(2009-10-28):
变桨具体的控制方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D(2010-01-07):
文章根本不是讲变浆控制, 只是简单讲了最佳功率跟踪!

网友E(2010-03-15):
讲了变桨作用,没有深入介绍。

网友F(2010-05-04):
我司有开发一款专用于风电变浆用的216V1.1A(18节LCP127R2P松下电瓶串联)充电管理模块,是按照德国要求设计的,须按浮充电方式对其充电电压进行温度补偿,每节电瓶补偿值为20mV/℃。最高充电电压为262V(-20℃时),最低为237V(+50℃时)。20℃时充电值为247.5V是基准值。目前已用于替代德国进口产品。如有这方面需要的朋友可联系一下,如有其它要求我司还可定制开发。电话:13162306566  QQ:670718534  颜生  谢谢!

网友G(2011-03-05):
andy_ssb :讲了变桨作用,没有深入介绍。

请问楼主,图上的风机是什么形式的变桨系统呀?叶片上的三个突出的小棒是做什么用的呢?谢谢!

XW:那还用说,变桨呗!

东方:主要是,怎样实现变桨的?

网友G:
向天:这是谁家的风机啊?长得不太好看

XW:楼主他也不言语,关键那三杆子到底是什么东西呀?

东方:专家哪里去了?再不讲,东方又要“胡言乱语”了。

XW:没有外人,你大胆的往前讲吧。

东方:东方猜想是变桨用的。

XW:这不新鲜啊,楼主也知道,“风电变桨距控制方式”嘛。关键是怎样变桨的,也就是什么的“控制方式”?

herwin81227:变桨具体的控制方式是怎么样的?

东方:都对此感兴趣!那东方就讲了:就靠那三杆子把叶片扭过来。纯机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