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的PLC和INTOUCH连接的地址

楼主(2009-03-26):
如题.

想请问这个地址是怎么定义的

以前用昆腾的PLC和INTOUCH连的时候

采用是6位的地址.比如说M100.使用的就是000100

请大侠告诉我S7300的地址.例如M10.0  对应的地址应该是多少

网友A:
MX10.0,这是很基本的问题,帮助里面都找的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