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台达PLC现在学到难的地方

楼主(2009-03-26):
台达我学习的也有一段时间了,前面的指令还好一点,现在学到了应用指令,觉得很难很,我都无从下手了!光光看资料也看不明白!各位高手出个主意呀!我先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学习再学习。看了再看。应用指令在于理解含义,应用方法都有实例介绍,每个程序中不是每个应用指令都要用上,可以先理解些加减乘除、跳转指令等简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了解的更深入。台达PLC价格挺便宜的,可以自己买个一边看书一边编后下载可以在线监控,这样效果很好

网友B:
可以看三菱的视频 基本差不多

网友C:
在项目中学习是最快的。。。多练多玩就行。plc这东西精一家通百家 呵呵

楼主:
学习各位的帮忙!

网友D:
找一个屏和控制器自己慢慢试验,这些东西书本上是看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