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gsTPC7062K的抗震性是多少?

楼主(2009-03-26):
请问mcgsTPC7062K的抗震性是多少?

楼主:
TPC7062K是按照工业三级标准生产的,具体的抗震性为多少,你可以查一下工业三级标准看一下

网友:
说明书上有:  振动频率:10~57Hz, 57~150Hz  振动加速度:0.0075mm 9.8 m/s^2  振动扫频速率: Oct/min 小于等于1

网友A:
更正一下振动加速度是0.075mm 9.8 m/s^2

网友B:
肯定过不了8级地震!放到**试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