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租,,请问用mcgs运行工程时提示有空格,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3-26):
求租,,请问用mcgs运行工程时提示有空格,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你是不是把工程放在桌面上,建议你最好放在mcgs的WORK文件夹下面

网友A:
你可能是将MCGS装在某个盘的program  fiels/mcgs目录下了,然后你的工程存在program fiels/mcgs/WORK目录了,你把工程拷贝到根目录下就好了。

网友B(2009-04-29):
这是你的工程路径里有空格~!把work文件夹拷到根目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是将MCGS装在某个盘的program  fiels/mcgs目录下了,然后你的工程存在program fiels/mcgs/WORK目录了,你把工程拷贝到根目录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