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楼主(2009-03-26):
触摸屏长时间开机后,为什么会产生闪动,不能进行有效的操作,是控制器死机,还是触摸屏固有故障

网友A:
触摸屏一般会进行屏保,或者背光灯暗下去,再次操作,需点触一下,如果这样不能进行正常工作,那屏可能就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二楼:触摸屏一般会进行屏保,或者背光灯暗下去,再次操作,需点触一下,如果这样不能进行正常工作,那屏可能就有问题了

网友C:
谢了,只是有个问题,不是背光灯的问题,闪动是一明一暗,闪动画面清晰,关电源后,过一会再合电源后,就正常了。

网友D:
可能是仪器工作发热导致电压不稳等原因